请教一个能让1K-5MHZ信号通过的耦合电路

楼主(2009-04-02):
使用一个电容能让1K-5MHZ的信号耦合过来吗?

网友A:
看耦合元件所连接的阻抗了

楼主:
这个电容需要多大

这个电容需要多大?我耦合过来后就是直接接到运放的输入端。

楼主:
高手呢?

没人能解答这个问题了?

网友B:
这样接,电阻电容自己算,按高通滤波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