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9-04-03):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主要是三极管Q2是怎么工作的,当IO1输出高电平时,Q2的集电极和发射极间压降是多少?

楼主:
电路图片

电路图

网友A:
Ve=Vb-0.7V,Vce=5V-Vb+0.7V

楼主:
不加+5VRLY电源

如果不加+5VRLY电源,IO1输出高电平(5V)的时候,继电器会动作吗?

网友B:
一个字:差!

网友C:
搂主名字不错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这是射极输出器

如果继电器线圈电阻不是太小,R128上的压降可以忽略。3楼式中的Vb可以认为就等于MCU_IO1的电压。

如果不加+5VRLY电源,等于是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继电器。一般继电器是不会动作的。

网友E:
Q2的接法不大好

网友F:
LS的

Q2的接法不大好

请问怎么不好?

网友G:
对驱动电平要求较高

网友H:
Q2管子的工作状态是啥?

好像的考虑一下!
如果工作在饱和态!则Q2的驱动脚电平就会有问题!
这个电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