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电流型运放怎么用?

楼主(2009-04-03):
      最近在做一个程控滤波器,作为示波器的前端。考虑到可能要采集上M频率的信号,所以我想用电流运放来搭,选用的芯片是TI公司的OPA691。
      我搭了个同相比例器,放大4倍,按照PDF上对反馈电阻阻值的限定,我用了个500欧的可调电阻,调到了330欧,反相到地的电阻用的是100欧,大概为4倍吧,图形就和下面的一样,但我没接输入和输出的50欧电阻。
      搭完后我输入200mv的电压,从输入就开始震荡,然后我在同相输入端串了个300欧电阻,测量的时候芯片输入正常了,但输出的震荡很厉害。。后来我在输出端串了个510欧的电阻,输出波形好了,但是芯片的输出震荡仍然很厉害,包括反相输入端也是一样的,这样的现象不知那位朋友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不管怎样串了电阻之后电阻的输出正常了。示波器的前端运放要求带宽很宽,而且放大倍数要非常平稳。我对电路进行了测试,数据如下:

        频率                    输入(mV)                输出(V)           A
         1K                         540                            2.3                 4.26
         1M                         520                           2.3                  4.4
         3M                         520                           2.4                  4.6
         5M                         510                           2.15                4.2
         7M                         510                           2.02                3.96
         15M                       380                            1.4                 3.68
       测量的时候我用函数发生器(RIGOL DG1011 15MHz/100MSa/a)发500mV正弦波,然后用示波器(RIGOL DS5062MAE 60MHz/1GSa/s)探头在输入输出测量,从上面可以看出7M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衰减,但是PDF上说可以到达上百M的,我知道可能是我的制作工艺或者是测量仪器有一定的限制,可是达到20M左右因该是能行的吧。另外,在有效的带宽内增益也不是很稳定。
      我是在通用版上焊的,有没有哪位前辈能指导指导我啊,谢谢了。

网友A:
RF怎么接到负电源去了,这个手册真是垃圾。

楼主:
呵呵,不过我可没有这么接。。

网友B:
   它的50欧的电阻是有用的,输入的50欧电阻是为阻抗匹配,否则高频超过(1MHz)时信号反射会很严重的。输出的50欧电阻也是为阻抗匹配。还有,高频时采用通用板的效果是很差的,你应该用它提供的评估板,只不过5美元而已。而且在高频时,PCB板LAYOUT也是很重要的,否则会引起振荡,你也最好参考它的评估板设计。
    另外,用于高频的时候,从信号发生器出来最好用BNC到BNC 的RG-58  50欧同轴电缆,同理输出到示波器也是一样,电路板上也要控制它的阻抗,最好为50欧。否则,信号反射引起的振铃现象会很严重。
    我想也许是信号反射现象引起的吧。

网友C:
电流型运放?

电流型运放的反馈回路和负端的电阻上不能有并联的电容,微小的寄生电容(pf量级)都会对带宽有很大的影响。通用版是指万用板?那个寄生电容很大的,几百pf以上都有可能,电流型还是用高速PCB的板子测吧。

网友C:
你输出原来直接接示波器调的?

输出振荡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高速运放驱动容性负载很容易振荡的。示波器输入端有几百pf的电容,所以需要在运放输出+电阻隔离的。应该在运放的datasheet上会有专门写的吧,但是你要考虑+电阻隔离,等于是建立了一个RC低通滤波器结构,这么考虑的话,你可以测试下输出端的负载电容,再用你串的R来算一下截止频率。

网友B:
   嗯,昨晚仔细看了OPA691的DATASHEET,这个芯片驱动5pF以上的容性负载时就容易发生振荡,我这的示波器的探头是1M欧10pF的,接这个芯片都会引起它的振荡,你可要仔细选用探头。对PCB布板,要求也是很严格,你看一下它的布板建议。TI的评估板也就5美元,赶紧去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