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防堵电路

楼主(2009-04-03):
《运算放大器设计实例》上说:跟随器输出防堵可在反相端与输出端间接入2k~10k的电阻。可我照着搭出来的电路却会输出限幅波形。我的老师中采用的是一个100欧的电阻。然后我把10k电阻改为100后正常。此运放单位增益稳定,带宽15M,压摆率20V/uS。同相端接的是同一封装中的另一个运放的输出端。

楼主: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运放输入有电容,电阻的阻值要远远小于电容的容抗

你的试验频率是多大的?

楼主:
频率是200kHz

200KHz

网友B:
运放什么型号?

楼主:
AD8512

AD8512

网友C:
跟随器输出防堵是什么意思?

楼主:
防堵

   有时,跟随器在输入电压过大的时候,会导致运放输入级饱和,在反相端与输出端接一个电阻能削弱这种情况的影响。

网友D:
我晕,这个电阻并不能解决饱和的问题。应该在输入端串联

保护运放避免过流。如果不提高电源电压,饱和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楼主:
供电是±9V

±9V

网友A:
这个电阻可以不用

现在的运放死锁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你的频率又这么高。

楼主:
为了保证可靠性,

   为了保证可靠性,我还是要加上它。

网友E:
运放的输入端内部有等效电阻到地R

按照同相运放计算输出电压:VO=(1+Rf/R)Vi  ,所以你反馈电阻的大小会影响你的输出幅度.

楼主:
..

它的DATASHEET上也没说差模输入阻抗是多少。也许吧。

网友F:
这个阻值的选择和你的前级运放的输出阻抗有关

楼主:
是吗?

那它的前一级运放的输出阻抗小喽。

网友G:
DATASHEET上也没说差模输入阻抗是多少?

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