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运放AD621的输出纹波抑制

楼主(2009-04-04):
如电路图所示,U33输入电压是0~0.3V,输出电压是0~3V,由于有10倍的放大倍数,所以U33输出时也会把输出纹波放大,用示波器可以明显看出来,假如输入纹波为60mv,U33输出纹波几乎就达到了350mv,由于U33输出是给AD检测的,纹波太大会影响检测精度,或者造成检测值波动比较大,现在想在U33的输出端加一些纹波抑制的电路,希望有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出加个butterworth滤波器,2阶就差不多了

楼主:
butterworth滤波器?

第一次听说啊,能否提供一个型号吗?

网友B:
在运放前加一级RC滤波就可以了

加多大的RC要看噪声了频率了,但一般运放前的RC会用来滤一些频率较低的噪声,如果是高频噪声,要紧贴AD的输入口来滤。

网友C:
首先要找到纹波的源头,想办法去掉它。

不清楚你的信号源具体情况怎样,有可能是你信号源与运放之间的长引线感应到的工频干扰,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则应该要使用屏蔽线进行连接。

楼主:
TO catdriver

catdriver,干扰源主要是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示波器观察大概70KHz,怎么选择RC参数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