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开关机静音问题

楼主(2009-04-05):
     大家好,目前做一款产品,插电开机,拔电关机,为了防止接功放时产生爆破音,特加了一个静音电路如图所示,结果发现插电的时候还可以,但是拔电的时候就不稳定,有时候很大,试多几次有时候也很小。我自己分析这个电路好像对拔电来说起不到静音效果,各位大侠帮忙在此基础上改进一下。

网友A:
信号通路在哪里?

网友B:
这里应该没有信号通路,而是由输出端控制芯片的静音端

这个图看上去没啥问题。有可能是其它地方引起的。

网友C:
R57上加并个二极管

网友C:
晕,看错了,已经有二极管了

那建议在AMP_5V端对地加个合适的放电电阻
并试着加大EC9看看

网友A:
那是因为关机时有一段盲区

电压从5V降到大约3V,Q5输出为低。

网友C:
嗯,刚开始变化时的动作慢了点

而这时正是波动最大的时候。

AMP_5V的来源也要有讲究的。

楼主:
这只是局部电路

AMP_5V是直接由电源适配器过来的,给DA供电和静音电路,整个电路图我刚才又发了一个帖子,那个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是局部电路图。此电路输出高电平静音。
按照我的分析,这个电路有问题的啦。
首先插电的时候理论上Q5的发射机应该马上高电平,而基极慢慢的由低电平充电到高电平,这样才可以达到静音的效果,现在发射机上好像也需要一个充电的过程阿,不会马上高电平,如果在它到达高电平之前爆破音就已经产生了改怎么办。
拔电的时候发射极的电压要保持,而基极的电压需要马上变低才可以,可是这个电路基极电压需要放电过程,怎么实现静音呢?

网友C:
所以,你的AMP_5V 来源就不对啊

网友C:
你那个三极管静音电路,本身就是个冲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