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生成高精度正弦信号

楼主(2009-04-06):
想生成频率精度在0.01%的正弦信号,频率范围在1-255HZ,用什么方法能生成此频率信号,DDS可以吗?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吗?

网友A:
DDS的频率精度没问题,失真度没要求吗?

楼主:
away

DDS频率没温度,失真度能做到多少呢,越小越好

楼主: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一个正弦信号的失真度计算是怎么计算的,小弟我的理论比较差
有人说是用傅立叶变换,对于实际一个正弦信号用AD采集到的数据值怎么计算他的失真度呢?

网友B:
DDS发出的正弦波失真度非常低。

网友B:
用FFT求出基波以及其谐波的幅值,用以下公式计算THD就是失真度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