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指点指点

楼主(2009-04-07):
本电路想完成的功能是通过运放与MOS管组成一个恒流源,但这个恒流源受PWM信号控制,也就是说在下面PWM信号的作用下,Q4截止时MOS管输出由第一个PWM波占空比决定的电流,Q4导通时MOS管不输出,从而实现了对大功率灯泡的的恒流加占空比可调控制。
大虾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可实现性,效率,散热等,谢谢!

网友A:
C1充电到12V后,往哪放电?

楼主:
谢谢awey大虾指点,这是我改正后的。

电容积分部分改成了一个推挽方式驱动,大虾再看看行吗?
再指点指点~

网友A:
IO口出来直接RC滤波就是了

比较的电压是电流采样的,又不会很高。

网友B:
估计够呛,能不能正常工作很难说

采样反馈端应该也要加积分的

楼主:
这个电路的灯是工作在10A培左右的

想出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一开始Q4门极直接用10V驱动,导致了MOS管的瞬间启动电流过大,有25A的电流持续100多ms,导致开关电源常常会自动保护而系统死机。

网友A:
楼主要达到什么目的?

Q4是工作在线性状态的,功耗很大,谈效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电源电压的标记有没问题?

末级的OP供电和输入输出电压应再考虑

楼主:
回复:楼主要达到什么目的?

Q4是工作在线性状态的,功耗很大,谈效率是什么意思?
我第二个电路中用推挽的初衷是想让电路启动时采用恒定电流的方式
等MOS管的启动大电流过去,电路稳定工作后让MOS管处于完全导通的状态
根据灯泡的阻值来决定系统电流,这样就解决了我在7楼说的瞬间启动大电流问题。又可以使MOS管使用过程中发热很小.所以需要运放的正向输入端非常高,以致于无论负端如何反馈输出都是运放的Voh.推挽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Q4用的是60N06,因为Q4的非一致性,如果只是用电压控制Q4门极来使其处于线性状态,同样的电压得到的灯泡启动时亮度很不一样,有时候灯泡在Q4启动时刻就会不亮。

谢谢awey大侠

网友A:
PWM1可以用一个IO口替代

IO输出接一个RC积分,再加到运放的正端。

楼主:
回复:PWM1可以用一个IO口替代

恩,是啊,如果运放+端有5V的电压,运放负端跟随到5V时,电流早已经达到了10A了。

谢谢awey老师指导~

网友D:
应该采用开关横流源,虽然纹波回大点

楼主:
应该采用开关横流源,虽然纹波回大点

什么是开关恒流源啊,望指导啊~

楼主:
大虾再帮我看一下这个负压产生电路

用MC34068产生负压可以吧,这是用MC34068计算器设计出来的值
65mA的带负载能力,97KHz的振荡频率,100mV纹波

网友D:
参考BUCK电源电路的原理

重点是BUCK芯片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