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能帮忙看看这个信号放大电路

楼主(2009-04-07):
    这个电路是一个放大1500倍的,1MHz带宽的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用的是AD8129+AD817,现在因为需要滤除传感器的驱动电压,因为信号电压是驱动电压的倍频,所以后面用了一个400KHz通带,200KHz处陷波的LC椭圆滤波器。滤波器和放大电路用信号源单独调试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将滤波器连接到AD817后调试时,发现在200KHz处的信号经过滤波器第一级陷波点就倍频了,导致后一级陷波点(就是200KHz谐振)完全起不了作用。LC滤波器是按照50ohm阻抗设计的。
    我想请问,这个电路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想请教一下应该如何分析电路各个部分级联产生的问题,是不是和RLC串联的有关。非常感谢

网友A:
在C1上串联一个电阻看看。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楼上的帮助,我在C1前用了一个变阻器调试,发现在几百欧之前一直存在前面所提到的倍频的问题,估计和AD817驱动容性负载的能力有关。
但是因为加了大电阻,所以分压问题严重。
顺便请问下,怎么才能提高滤波器的整体阻抗呢?是不是设计特征阻抗的时候把它设计得大一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