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路

楼主(2009-04-10):
最近分析了一个奇怪的电路,可怎么也看不懂,请各位大侠指教。
这个电路是通信用的调制解调电路,线圈接收和发送是公用的,信号是双频FSK信号

令我非常奇怪的是,这个电路把接收放大器的一、二、三级放大都与一个2.44V的偏置电路相连接,似乎是把这个2.44V的偏置当成了地,我不理解设计者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这个接收电路还对发送电路的谐振网络有一定的反馈作用并优化发送电路的谐振输出。

N5和N6的放大器接法也非常奇怪,我以前也从来没见过 。

由于小弟初出茅庐,见识还很肤浅,还请各位大侠指教啊,有谁见它相类似的电
路(主要是通信类的 ),如果有请帮小弟解释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实在对这个电路很疑惑 。

楼主:
下面是电路得 SCH文件

请各位多多指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4/2009410221157689.rar

网友A:
若看作通信电路
使用的元器件说明不是高频辐射,
应该是电磁感应的方式
可是,收发仅用一电阻连接
使用的是悬浮地,通信是否可靠

若把所有电路看做整体
公用的线圈就可以看作传感器了
2。44V偏置作为基准
为单电源应用提供中点电位
运放的使用是跟随,积分,比较
没发现特殊的应用

楼主:
谢谢高手

高手说的对,这个电路的工作频率是24.5K和25.8K,使用的是电磁感应方式。

可是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看啊,还有放大器的“+”端一般接地,可是在这个电路里却通过一个 电阻和电容的并联方式把它接到了2.44V的偏置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To 4楼

运放单电源供电,“+”端一般接1/2Vcc,以便运放能够处理负信号,称为“虚地”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大哥

谢谢3楼和5楼大哥的指点,通过您们的指点我明白了许多,这个电路的用法已经基本看懂了,太谢谢各位大师了,小弟不懂的地方太多了,望各位大哥多多指点。

只是,今天看了电路又想了想,还有一个地方想不通:
就是N5和N6的反馈电阻R5和R8(都是100K),为什么它们不是直接接放大器的“-”输入端2脚,而要接到那个2.44V的偏置上呢?

还有R7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