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的选型

楼主(2009-04-11):
我现要用磁珠对20M AD进行电源滤波,请问我该选那个频道,阻抗为多少好呢,谢谢

网友A:
磁珠的参数是100MHz下的阻值

  直流调条件下可以忽略,一般选1000欧的

楼主:
那选那个频率段的最好呢

    那选那个频率段的最好呢?
   我看了一些磁珠,他的电阻普遍都很小,都是50欧左右的

网友B:
磁珠

磁珠的电阻性能是一条曲线,选择磁珠要根据你的信号特性来选择。
你产品的主要频率的,在主要频率段选择尽量大的磁阻的磁珠。

楼主:
频率

那就是说磁珠的最主要特性还是在需要的频段的阻抗了?
我是20M的AD电路,我想选35M的磁珠来做电源滤波,这样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