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采集电路为什么要多级放大

楼主(2009-04-11):
在很多的信号采集电路中,均是采用多级放大的结果。首级放大的倍数均不会太大。比如心电,首级很多采用10倍。然后再采用20倍左右的放大。请问这样的结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都有那些影响因素。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想到了输入信号可能有直流分量,放大倍数太大了,直流分量可能导致饱和;
首级噪声如果过大,放大倍数大,会引入较大的噪声;

楼主:
带宽级

运方的带宽增益积有限,对某特定频率的信号的放大倍数,可能单级无法满足要求,要采用多级放大。

网友A:
LZ好像学老顽童的左右互博--自问自答

心电可能就是2楼所说的,输入有极化电压,放大倍数过大就饱和了;
不过一般情况下还是第一级放大倍数大于后级,这样总体的噪声比较小

网友B:
弱信号放大的初级要求低噪声

    级连放大器的噪声指数主要决定于初级放大器的噪声指数,因此一般处级采用低噪声的放大器,但这种放大器的增益一般不是很大,所以后级还需要再放大。

楼主:
哪位有资料

貌似放大器的噪声低,增益和带宽做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