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电路不会分析了,望指教!

楼主(2009-04-12):
请问大家,该电路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呢。
VO和VI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跟地比较

网友B:
V0=A0*VI

A0

OP amp 的不反馈最大放大量

网友C:
应该是这样

当VI大于0V时,V0=15V
当VI小于0V时,V0=-15V

书上好像这么写的~

网友D:
比较器

这是一个比较器
Vin跟地比较
当Vin>0,输出高,
当Vin<0,输出低。

可以参考施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