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电应力是什么东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13):
参考一下

"电应力" 英文对照

electric stress;

"电应力"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

1、所谓电应力,是指器件工作时,特别是开关运行时由于dvdt和didt引起的瞬态过电流瞬态过电压.它和寄生参数有关,其本质是瞬时的功耗(能量)集中
文献来源
与"电应力" 相关的学术图片

图2压电应力-电荷常数与倾斜角间的关系曲线
更多>>

标题:图2压电应力-电荷常数与倾斜角间的关系曲线
篇名:挠性板振动抑制的敏感器与驱动器优化配置
说明:把压电敏感器/驱动器进行极化,使其仅沿长度方向(x′方向)伸缩产生压电效应,根据式(6)可得压电应力-电荷常数与姿态角之间的关系曲线,如图2CJFD2002

标题:图7 BiTiO3加入量与绝缘中电应力的关系
篇名:电缆终端型电场的应力控制材料及结构
说明:有学者[19]甚至考虑直接将BaTiO3加到电缆的绝缘中,而试验证明,此举可以有效降低绝缘中的最大场强。在70 mm2导体上施加电压6 350 V,绝缘厚CJFD2005

标题:图1正弦波和PWM脉冲波对绕组造成的电应力
篇名:变频电机的匝间绝缘电老化机理
说明:...10倍以上。这也是变频电机通常发生绕组局部绝缘击穿,特别是绕组首匝附近的匝间绝缘击穿的原因。二是电压(形状、极性、电压幅值)在匝间CJFD2005

网友B:
请发给适合的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