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直流电机,反向电动势卸放二极管参数选取

楼主(2009-04-20):
现在电机的工作电流是10A,,反向电动势的卸放理论上讲是10A的衰减,如果用FR107来做,正常电流是1A,但是8.3MS是40A的二极管,会不会坏?电机是继电器控制的,开关频率很低,最多不小于5S一次动作.如果FR107不行,该怎么选取?理论上应该可以计算出来,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计算..

网友A:
我会选3A以上的

网友B(2013-09-16):
求大神啊,最近在搞直流电机,但是老是烧二极管和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