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击穿

楼主(2009-04-20):
书上讲,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能力,接反向电压时,电流很小,但是当反向电压超过其能承受能力,将产生数值很大的反向击穿电流,二极管被击穿,
齐纳击穿  雪崩击穿,

这个击穿,是一定彻底坏了吗?郁闷,如果不是,为什么要用“击穿”?

网友A:
控制好电流就不会损坏,稳压管便是一例。

网友B:
二极管的击穿理解

当该二极管击穿时的功率不高于允许的最大功率时,属于齐纳击穿,取消电压后,可以恢复特性,照常使用,如果击穿时的功率高于允许的最大功率时,属于雪崩击穿,会造成永久性损坏!

网友C:
高电压的稳压管主要工作在雪崩击穿状态

网友D:
这部分好像不难理解

只要不是烧了变质就行了

楼主:
6楼说的

6楼说的与5楼就不相同 。。。

网友E:
6楼说的与5楼就不相同 。。。

那你就要分析了。
分析的基础,是PN结的工作原理。

网友A:
雪崩击穿主要是相对于低搀杂管而言

由于低搀杂管的耗尽层较厚,能承受较高的反向电压。但当反向电压加到一定程度后,其中微小的漏电流(电子)在强大的电场作用下撞击晶格,致使晶格中的束缚电子摆脱出来加入漏电流中去。这样一来增大的漏电流反过来又去激发出更多的束缚电子,便形成了一种类似“雪崩”的反向导通效应。但只要适当的控制其电流,使其功耗在适当的范围内,是不会损坏管子地。

网友A:
嗯,咋一箭双雕了呢?再试一下。

网友F:
有刷屏的嫌疑,哈

楼主:
hwm is so good, thx a lot

so helpful,

网友G:
问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为什么低掺杂的PN结的耗尽层要厚呢?如果是一个重掺杂的,那么其由于扩散作用也就越强,这样形成的耗尽层也会越厚,相反,低掺杂的情况下,由于P、N区的载流子的中和作用形成的耗尽层也会薄些啊。哪里错了呢?
希望HWM能够帮忙释疑。

网友A:
回15楼:

其实耗尽层是“多子”密度梯度和“少子”电势梯度(电场)平衡的产物。由于重掺杂,多子密度较大,只需“少量体积”的多子越界就可以形成较强的反向电场,形成动态平衡。这里所谓的“少量体积”相对于耗尽层来说就是厚度较薄。由此可见,反之,对于低掺杂的情况耗尽层较厚。

具体参考有关书籍,其中有根据“密度梯度”和“电势梯度”得出的平衡式(虽然是经典解释而非量子的但也能说明问题)。

网友H(2009-06-26):
不影响稳压就行,加到几K

网友I(2009-07-30):
稳压管不能仅仅只看稳压电压,还要注意功耗。教材里都讲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J:
“稳压管不能仅仅只看稳压电压,还要注意功耗。”

还有一点:稳压管必须流过合适的电流才能工作在比较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