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阻可以减小寄生电容?探讨

楼主(2009-04-20):
R: The stray capacitance might relatively increase, as the line-distance in between VOUT and A/D gets
longer. If it will be totally 15pF or over, a series resistor ”R” should be used to effectively reduce such
a stray capacitance. R should better be mounted as closely as possible to VOUT, and must be one
thousandth or less of input impedance of A/D. For the reference, R=2k ohm is recommended.

------------------------
串联电阻可以减小寄生电容吗?为什么?

网友A:
只是减小寄生电容所引起的相位变化。

网友B:
是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吧

是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吧,具体应该是减少相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