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20):
也要看什么型号

假如是LM339的话,理论上LBI输入电压小于0.49V时,LBO输出为低,大于等于0.49V,LBO输出为高.

网友B:
电池电压检测器

电池电压低于0.5V就出低电平

网友A:
0.5V应该是一个临界状态

网友C:
这应该是一个IC内部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