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指教:放电管能当电压比较器用吗?

楼主(2009-04-20):
    最近接触到一个电路,电路的功能是当电压高于某一范围时发光二极管点亮

    电路大致情况是:输入信号接一个放电管(R90W01)再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再与PC817的A极相连,PC817的K极接地。
    输入信号是由一个高压(2kV-20kV)加在一个电容上(15pf左右)产生的,因此电流基本上是个恒流源,电流为微安级别的

    这样电路能否使得发光二极管点亮?

网友A(2009-08-18):
放电管不能当电压比较器。 你的电路输入是对地接了一个90V的陶瓷气体放电管,做脉冲暂态过电压的保护。

陶瓷气体放电管是一由电压导通的开关型器件,使用中并联在被保护设备的线与线或线与地端之间。当外来浪涌电压未达其动作电压时,放电管呈高阻(绝缘电阻达1000MΩ以上)状态,而一旦浪涌电压达到其动作电压时,放电管内部放电间隙立即发生电击穿现象,此时放电管相当于一良导体,浪涌电压在50ns时间内即被迅速短路至接近零电压,浪涌电流被迅速导入地,从而对设备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微安可点亮,但光很微弱,检测微弱光需要一定的技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只能加一级电流放大来驱动了

网友D:
无法使LED明显发光,更不能驱动光耦。

网友A(2009-09-22):
R90W01是一个两极气体放电管(通流容量5KA,尺寸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