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电路~求过程~

楼主(2009-04-20):
(无正文)

楼主:
详解~

自己算过,与仿真的结果不一致~

网友A:
RE

Va=(r26/(r26+r53))*Vdaq
Vresdaq=(r27/r34)*Va

网友B:
楼上错误

先将Vdaq、R33、R26看成一个电压为Vdaq*R26/(R26+R33)、内阻为R33||R26的等效电源。
根据“虚短”,求出A点电压:Va = Vdaq*(R26/(R26+R33))*R34/(R34+R33||R26)
进而求出输出电压:Vresdaq = -Vdaq*(R26/(R26+R33))*R27/(R34+R33||R26)

网友C:
tuwen正解

如果要简单计算的话,把R34和R17的阻值加大10倍以上

网友D:
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

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那后面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呢!

网友E:
请问tuwen:

请问tuwen:
    先将Vdaq、R33、R26看成一个电压为Vdaq*R26/(R26+R33)、内阻为R33||R26的等效电源?
  为什么可以这样等效啊?谢谢回答。期待您的回答。

网友F:
运放输入阻抗很大

流过R34的电流很小

网友G:
输出那两个箝位二极管非常危险

运放的6脚输出应该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B:
回复6、7、8楼

杜专:后面两个二极管,设计者的意图是限制输出电压的绝对值不超过5V。但应如9楼所说,在6脚与二极管间串一个限流电阻,否则运放输出端可能过载。

祖平:这是等效电源定理(戴维宁定理),很基本的电路知识。建议复习一下课本。

因特网用户:在有负反馈、运放处在线性工作状态时,第2脚等同于接地(即所谓“虚地”)。流过R34的电流不是很小。这个电流不是流入运放的,而是流入R27。

网友A:
re

相关链接:

网友H:
=_=

不好意思撒,展开都一样撒。见笑见笑。。

网友I:
呵呵 很简单

好象用虚短 肉眼就可以看出来A点的结果了吧
Va=Vdaq(R26//R34)/(R26//R34+R33)
这个和tuwen的结果是一样的,不信可以去换算。
tuwen的结果
Va=Vdaq*(R26/(R26+R33))*R34/(R34+R33||R26)

随便算一下吧 全部认为是2K
两个结果都是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