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校准信号的上升时间多少?

楼主(2009-04-20):
比如dpo4054b的校准信号,1khz的方波,2.5V的幅度。它的上升沿大概多大?
我测量的时候,用它自身的探头(ch4)一端接校准信号,一端接地,使用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算出来是60ns.此时无失调问题.这个值可靠不?

网友A:
幅度校准

1kHz的方波是用来校准幅度的,这个信号对上升沿无要求。不同型号的示波器校准信号的上升时间也不一样,用示波器测量出校准信号上升时间的数值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