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个运放的单位问题?

楼主(2009-04-21):
Large Signal Voltage Gain    50V/mV(Condition:TA = 25°C, VS = ±15V)
大信号电压增益的单位是V/mV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网友A:
我猜是开环增益

还请大虾指教

网友B:
最大增益放大

单组信号最大开环增益放大倍数。

网友C(2009-06-23):
个人估计,对斜率没影响,但是改变VS1,造成运放翻转的电位随之变化,这样的话积分的时间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