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FET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4-21):
请教这个FET管起什么作用,是怎样工作的。
max6015为集成稳压,耐压13V

网友A:
从这个局部图看,是防止U3压差太大

当压差太大时,限制电流

网友B:
应该是起电压扩展作用

2N4392是结型场效应管(JFET,图中符号画得不对),是在负的G-S电压条件下工作的。这个电路可以保证U3的输入-输出压差(即Q1的S-G电压)只有几伏,而输入电源电压(24V)大部分由Q1来承担。

网友A:
不知道U3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结型管的VDG电压高,同样会夹断的,看似一个限流电路 或 防输出短路的电路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是不是fet管等效于动态电阻,来限制max6105的压差,但是2n4392不好卖,谁能帮我找个替代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