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用磁铁和干簧管配对做接近开关,控制距离3毫米

楼主(2009-06-21):
很明显一般用DC-DC嘛

网友A:
如果纹波要求不大,直接用DC-DC实现。如果纹波要求高,你可以采用后置稳压,即先用DC-DC把12V降至5.4V~6.0V,再用LDO。1117太老了,压差太大。

楼主:
因为干簧管不好操作,想用别的代替,但是成本不能太高,原来的价格大概是1.5元左右.

网友B:
你说的是普通门磁开关?

楼主:
不是,是水桶的水位开关,水桶有3毫米厚度

网友C:
这种东西没有必要要求成本太苛刻

控制可靠是关键。

如否,就是一桶水漫到地上,为之付出的代价也远不止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