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导通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请问如图光耦导通继电器的电流是多少?是不是跟CTR有关的呢?如果换成TLP521会怎样呢?望赐教!

网友A:
看DATASHEET的曲线图

网友B:
须经一级晶体管驱动

光敏管的最大工作电流不足以应付继电器。

网友C:
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中的电流?》

如果是发光二极管中的电流那么可以参考所用光耦的PDF,一般来说是和普通的LED差不多吧,也就10mV~25mV吧。但是,不是太清楚你的电路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一般信号流向应该是从左到右吧,但是你左边却有一个RELAY???不是很懂这个电路,最好具体说明下。哈哈

网友D:
那个RELAY,就是是

表示信号而不是实物

网友E:
就算是电流传输比1:1

10ma的电流一般不足以驱动继电器;
而且光耦的ctr离散性很大;
因此最理想的还是增加一级三极管驱动;

网友:
以前调试过

大概要16MA才可以,TLP52速度很慢,当时接到串口,115200波特率的时候就乱了。9600没有问题,后来用6N136解决问题

网友F:

驱动能力不够吧?

网友G(2013-05-10):
驱动能力不够吧?
为什么不够?

网友H:
换TLP521后,继电器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