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做个题,考一下基础知识 嘿嘿

楼主(2009-06-25):
 一台额定功率是15KW,功率因数是0.5的电动机,效率为0.8,它的输入功率是(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莫非 这题目很难?

网友A:
re

没有答案

网友B:
15kW行不行?

网友C:
B 30kW

视在功率的单位为VA
无功功率的单位 Var
有功功功率的单位是 W
看情况 估计楼主 是要我等计算一下输入的有功功率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效率:η=P/(√3*U*I*COSφ)
其中,P—是电动机轴输出功率
U—是电动机电源输入的线电压
I—是电动机电源输入的线电流
COSφ—是电动机的功率因数

输入功率就是括号里面的

网友D:
没一个正确的,30kW也是错的,让人怎么答???

电机的“额定功率”是指额定条件下的机械输出功率(轴功率)
考虑“效率为0.8”,则输入的功率有效值为15k/0.8=18.75kW
而“输入功率”是指电源需要提供的功率,也即视在功率(不然带不起),那就得在考虑“功率因数是0.5”,那么需要15k/0.8 /0.5=37.5kW

不管考虑功率的有效值18.75kW还是视在功率37.5kW,你的答案里一个都没有,别人怎么答???

所以唯一结论就是:
出题者自己是大大SB。还来考别人?

网友E:
徐公子注意一下形象,哈

视在功率的单位是乏,千乏

而且,电机的输入功率与负载大小有关,而且功率-效率曲线也不是平坦的。

楼主有点无喱头

网友E:
楼主最起码要提供的参数有:

负荷大小,电机的负载特性曲线(外特性曲线)

网友C:
我把效率弄成0.5了

那就是18.75

网友D:
嗯,准确的锁应该是VA、kVA

对于电源容量,用kW也说得过去

网友E:
功率因数0.5的电机应该只有在博物馆才找得到了

几十年前的国标是0.75,现在是0.85

0.5? 励磁电流那要那么大,哈

楼主:
答案里面的确没有答案

想不到大家的概念都很清楚啊,但是这个题目
作者的意图应该是让大家大胆挑战,大胆设想
不被所限定的答案困住。

网友F:
回12楼

没想到你这么答~~~~~

网友G:
电机空载的时候

功率因数很低

网友H:
9楼正解

楼主想要的应该就是输入有功功率,那就是18.5K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