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电路中这个三极管会出问题吗?

楼主(2009-06-25):
有时候做产品总是想将器件参数选择高出很多.不过现在手上刚好这个三极管.测试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电感的东西就有点怕.希望大家帮分析一下.谢谢啦!

说明:图中是一个升压电路.将3.66V左右的电压升到30V左右.电感是2.2MH的.直流电阻是5欧左右.图中5551会出问题吗(管子参数:电流最大600MA,功率0.3W/耐压是180V,放大倍数135左右,频率80M).5KHZ的输出电压也是3.66V.

楼主:
电感的阻抗应该怎样计算呢?

电感的阻抗应该怎样计算呢?如果在三及管导通的瞬间,因为基极电流最大就(3.66-0.6V)/1K=3MA.Hfe=135.集电极最大电流也就3MA*135=405MA左右.电流应该不会超过管子的最大电流600MA.但是此时整个管子的功耗是多少呢?电感用得少.学的东西都忘了.

网友A:
RE

你可以先测一下三极管c极点的电压

楼主:
数字表测出来是4V多一点.

用示波器来看是图上的波形.实际工作中电流是40MA.应该没有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B:
没问题,用吧

楼主:
我担心300mw的功耗太小了.今天将电压调高试一下

我担心300mw的功耗太小了.今天将电压调高试一下,如果不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这种升压电路,你要考虑最大电流及开关速度.

不知道你负载多大,占空比在最大负载时多大.瞬时电流有没有在三极管负载能力范围内.
5551很累.

网友D:
这种反馈方式有问题,应该让管子尽量避开线性区

而你这样的反馈却恰恰相反

楼主:
谢谢!TO: xieyuanbin, xwj

电感的直流电阻5欧姆,不过5Khz时有多大阻抗我不知道.如果是3.6V工作.按直流电阻计算刚在5551的最大允许电流,不过实际测不到那么大电.
负载只有10MA左右.

TO: xwj我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只有这样反馈才能控制电压不要太高,要不电容耐压不够.我也担心管子在放大状态发热大.功率不够.因为用的是SOT23封装的管子.这种简单的升压电路怎样控制电压.不会要在电容上并一个稳压管吧.这样太不节能了.

楼主:
怎么看的人多.回答的人少呢

网友E:
我的一点见解

三极管应该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觉得输出电压不够,可以加大5KHZ信号的占空比或将5K的频率提高点。我自己玩过类似的电路,将1.5V升到了24V。

网友F:
哪位高手说一下具体原理啊

哪位高手说一下具体原理啊,我是菜鸟不懂这个电路的啊!!!

网友G:
XWJ的意思是不是在5551发射极上加偏置电阻,

提高5551导通电压??

网友H:
为什么要加下边的Q3?

不加Q3不是同5K的方波,不是照样能够控制Q1的关断吗?

楼主:
说明一下

Q3是个反馈,要不电压升得太高了没有控制.5551的赖压高.电路有时工作在放大区,因为电源电压低.功率不大.这个电路应该没有问题.我测试过好多天.都是正常的.

网友I:
那位帮忙指导一下 CE的耐压选35V是否不够

那位帮忙指导一下  CE的耐压选35V是否不够

网友J:
我不是高手

电路工作原理:
    {.................}
----------------------------------------------------
ksk ksk  fv and 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