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台灯里的电路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7-06):
电路分析

电路正常工作时VT1、VT2轮流导通和截止。L1控制VTI,L2控制VT2。当VT1截止VT2导通时,L2为上正下负,经R4、VT2发射结给C3充电,极性为左正右负。当L2上负下正时,VT2截止,C3经R5、VD5、R4放电,维持VT2的截止。由图可看出C3的放电时间略大于充电时间,故C3上的平均直流电压为左正右负。

网友B:
因为C3的负极电位低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