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门限电路是怎么分析的?

楼主(2009-06-25):
如下图的电路是一个门限电路,当输入电压达到某一值以上时,通过调节电位器P,就可使发光管发光。
图中的可控硅T是如何工作的,请指教!!

网友A:
实在不行,可以从T CR6CM8N8的特性开始了解

打开它的大门!!

网友A:
它是电路的核心器件

其它元件都要围绕着它进行工作

网友B:
D2是个稳压管吧.

网友C:
问题的关键是搞定T的工作原理。

这里T是一个单向可控硅(晶闸管)。可以看做是“可控二极管”,“二极管”多出来的小尾巴就是控制极。当流过控制极的电流达到某一值时,可控硅才导通(直到可控硅两端无电压时)。

网友B:
我在4楼说了

D2是个稳压管,当输入电压大到一定值D2导通,T控制极获得电压,T导通,发光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