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人才济济,帮我解一到题吧。

楼主(2009-06-26):
(无正文)

网友A:
12-12/[(6*12/2/8)^(1/2)]

网友B:
楼上答案不对

网友C:
...

阴影三角形与大三角形相似,所以 b:c=12:6
根据小三角型面积可求得 b=4*sqrt(2),c=2*sqrt(2)
所以 a = 12-4*sqrt(2)

网友D:
b/12 = sqrt(8/(6*12/2))

楼主:
都说了不能用相似定理了,这是初一的题,

还没学相似的概念呢。

网友E:
不用相似,用三角函数就够了。

那个锐角是共享的,tan值可以用大三角形求出来,然后对小三角形用tan的关系列方程求解b的长度。

真用相似三角来解的话,连短直角边的长度都不需要给了。

网友F:
.

用小三角形面积写方程:b*c=16
用梯形面积写方程:(6+c)*(12-b)=28
展开整理,得:
(1). b*c=16
(2). b=2c
带入,解得 c=2*sqrt(2), b=4*sqrt(2)
因此 a=12-b=12-4*sqrt(2)

网友G:
初一题?

S1:S2=36:8=9:2

9bc=2*6*12=9*16 => bc=16 .......(1)

(6+c)*a/2=72-8=64 ..............(2)

a+b=12 .........................(3)

三元一次方程,初一可解。

网友H:
8楼正解

顶8楼

网友I:
俺用的就是三元一次方程。

利用梯形面积求出C与A的关系,利用A+B=12求出AB的关系,利用C*B=16求出CB关系,这样就求出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