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这个三极管连接有点奇怪,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6-26):
没看出任何奇怪的地方

楼主:
re

我是新手
不是很会分析这个电路
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回4楼

这样就好分析了,不过可以这样变的吗?

网友B:
应该不能这么变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这样反馈就没了

网友C:
电路没问题,但

图中两个三极管是以电源为“地”的,
而MIC又是以负极地为地,
这样会把电源的噪声耦合进电路;
胡言乱语,欢迎砸砖,哈哈。。。

网友D:
路过,看不明白

网友E:
8楼正解!

网友F:
8楼说反了

MIC是以极地为地,但MIC的输出信号是以正极地为地,因为MIC输出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通过上面的电阻才能转为电压,而电阻是以电源正极为地。

网友A:
11楼正解

网友G:
To ljm810010 :

电路中MIC是以正极为地还是以负极为地应该没什么区别吧?也就是说将图中的MIC的两极换一下位置对电路的输出应该没什么区别吧?
还有请问您两个问题:
1、”MIC输出的不是电压,而是电流“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其输出的信号保持电压近似不变,而电流发生变化,是吗?
2、lfc315所说“把电源的噪声耦合进电路”该怎么理解?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F:
RE:ecook

电容MIC内部是一结型场效应管,振膜的振动使栅极电压产生变化,从而使漏极电流产生相应的变化,可等效为受声音控制的电流源。

电源噪声问题,第一个图,放大管基极交流电流只受R1两端电压影响,第二个图,放大管基极交流电流受R86两端电压和电源电压影响,因而会引入电源噪声,解决方法一般再加一级RC滤波,如第三个图。

网友C:
受教了;

请问如楼主的电路最后该如何转为以地为参考输出好?

网友H:
to ljm810010

你的第二 和第三图 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F:
呵呵,发错图了,现改回

16楼: to ljm810010
你的第二 和第三图 好像是一样的
---------------------------------

呵呵,发错图了,现改回

网友I:
习惯看NPN,不习惯看PNP的啦

习惯看NPN,不习惯看PNP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