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放大电路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09-06-27):
最后mcu1与mcu2的电压关系是怎么样的?vref大概1.34左右,vcc=3V
运放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这样算

根据虚断,电阻r3r5r8是同一条支路上的,由此算出节点3和节点5的电压;
根据虚短,可得节点2和节点6的电压,
由此算出电阻r1和r7的电流,再由此算出mcu1和mcu2

楼主:
谢谢!,是否还带有比较器的成分

网友B:
闭环没比较

网友C:
解答

就这个电路而言没什么比较的,输出信号都是输出信号的放大

楼主:
请问放大倍数是怎么算的?

途中7.6k其实应该是1.3k左右,上次标错了。
这些电阻为什么会这样取?
我量了好像输入差不多=VREF的时候,输出为1.5v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