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MOS管恒流源的典型电路,传递函数如何计算,查相关

楼主(2009-06-28):
查相关资料说要单位补偿,有点不明白大家都说说吧讨论一下

网友A:
RE

I=UI/R2

网友B:
ls

ls 正解5~运用运放虚短原理即可得到答案

楼主:
查相关资料说要单位补偿,需要单位补偿吗?

网友C:
RE

请问第6脚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还是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D:
6脚驱动mos管,就这功能,让mos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