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G6能用什么代替???

楼主(2009-06-29):
新买的模电实验箱,一看居然用的是3DG6,貌似这个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吧。唉,领导定的没办法啊。
不过这个东西不同的人做的数据差别太大,我就想用multisim来仿真下,大概有个数。可是找了半天multisim的器件库里没有3DG6。
求高人指点一下,能用那个器件来代替。
**9013好像在multisim里面也没有找到。~~~

网友A:
与8050相近

网友B:
多数情况下可用9013、9014或8050、2SC1815等替代

    不过3DG6是分级的,不同尾缀的ft值不同,最高ft达300MHz,这时前述几种管子都不能直接替代,故在高频应用时可用9018替代。通常的模电实验箱不会涉及高频,所以基本上可以不必考虑。
    3DG6可谓是俺少年时期的老相识了,现在肯定还有一些,当年玩电子的手里主要是3AG1、3AX31和3DG6三员干将。

楼主: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俺已经找到1815了,嘿嘿~~~

网友C:
3DG6现在还是可以买得到的,应该还生产,我在武汉,少量的话老板是5毛一个卖给我

网友D:
童年时代的回忆啊

刚开始认识三极管就是从3AX31,3AX85,3AG2,3DG6还有一个3DG61还是63的,好大的一个帽子.家里现在还有3AX31呢.哈哈

网友E:
这个我做过实验的。可以直接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