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MOS驱动电路

楼主(2009-06-30):
如图,输入3.3V脉冲,想产生12V脉冲,但是仿真发现输出任然是3.3V的脉冲,请教下改如何修改可以产生12V的脉冲。

网友A:
你这个是个功率放大电路,没有电压放大功能,

需要在前面加一级共射。

楼主:
哦多谢

请问共射的C极是不是要串个电阻到12V,这个电阻一般取多大?

网友A:
是啊,上传一张COPY来的图,参考下吧

网友B:
是电源的问题

这是一个典型的互补功率放大电路,而你的是+12V和GND,他的零点是+6V,要想产生12V的脉冲,你需要一个在6V左右波动的电压驱动,并加适当的限流电阻

网友C:
回楼上

具体电路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D:
4楼: 是啊,上传一张COPY来的图,参考下吧

del the 10k RES at the base of T3 .you can dirve by 3.3v

网友E:
我仿真了下

脉冲分别是不是11.0V和11.8V
似乎不能满足LZ要求.

网友B:
电路实现

用运放搭一个加法电路,一边输入正4.35V,一边输入3.3V的脉冲,然后驱动三极管就可以,但是得查一下运放的驱动能力是不是够,是不是和你的三级管相匹配,而且注意在7.65V和4.35V时,要使两个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才可以。

网友E:
是不是和你的三级管相匹配

是不是和你的三级管相匹配
--------------------------------
估计这点LZ很难办到。

网友B:
楼主的2N3906和2N3904就没问题

楼主的2N3906和2N3904就没问题,运放的输出加一个限流电阻使Ib大概为10MA,三极管基本就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F:
3904和3906 可以试着换换地方

我觉得电路奇怪,如果把两个三极管换地方就可以出现了

网友G:
3904和3906不可以换

若换,3906一直导通,NPN单管C极反相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