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09-07-01):
请教:

   1.这个电路应该是差分是电路吧
   2.输入信号负需要和运放电源地相连吗,实际电路好像不连,R3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3.谁能帮我简单分析下原理
   4.放大倍数该如何计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110453407.pdf

网友A:
我试试

1,是差分。
2,不一定;R3提供参考电压。
3,R4匹配,R1R5C1滤波,后面放大。
4,放大倍数G=R7/R6。Vo=R7/R6(V+-V-)

网友B:
C2不用的.

网友C:
C2一般来说是蛇足,

电路的直流增益为1,
条件是:
(R1+R2)/R3 = (R5+R6)/R7
放大倍数:R3/(R1+R2)

楼主:
谢谢各位

搞了多年单片机,运放电路很少用,这次借开发产品机会好好学学

楼主:
这个电路如把R3和R7阻值降低,能直接输入高压吗

在一个产品上看到,输入电压110VDC,R3,R7阻值7.2K,这样会有问题吗

在+端和-端的电压怎么计算,R4起怎样的匹配作用。

网友C:
可以的,R4应该是没有用的

网友D:
这个电路看上去应该是

一个相当于一个压流转换用的电路

前面接的应该是一个电流源式的传感器,r4的做用是进行流压转换,把前面输入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送到后面。

网友E:
C2影响可大了

C2对电路影响可大了

网友F(2009-08-09):
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