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自激震荡的条件是

楼主(2009-07-01):
      1、环路增益大于1
      2、反馈前后信号的相位差在360度以上,也就是能够形成正反馈。
   如何理解环路增益大于1呢?应该就是电路的放大倍数吧?
   照这么说放大电路中使用的运放都满足条件1,倘若电路中信号在某个频率上形成正反馈,是不是运放就要振起来了?

网友A:
呵呵,点也很容易破坏他起振的条件呀.

楼主:
楼上说的是方言吧?

   俺看不懂呀!

网友B:
运放确实容易振荡,如果反馈加得不正确

不过现在的运放,多数设计成单极点,只要反馈是纯电阻性,就不会振荡。

楼主:
恐怕很难保证纯阻性的反馈网络

  那怎么避免正反馈?
  如果我要让他振,又怎么避免出现负反馈?

网友C:
单级放大倍数最好不要超过100倍

网友D:
dd

频率过高时,可能使负反馈放大器输入信号相位改变180度,从而形成正反馈,使放大电路震荡

网友E:
引起自激的往往是信号中的高频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