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 运放供电电压如何计算?请指教

楼主(2009-07-01):
(无正文)

楼主:
仿真时信号源该用哪一个器件?

网友A:
先把运放的电源接好

仿真当然直接用正弦信号源。

楼主:
回LS,你好,我4,8脚直接短接POWER 12V,

仿真输入正弦波,直流电压要设为多少?

我现在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
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库有问题,就是14574这颗

我用示波器测过实际电路,

电路中唯一的差别是放大器器件,用得是BA4558的一个放大端口,别的外围基本一样了。

网友B:
14574的4 8 脚是什么?

这点你得搞清楚,哪个是电源正就接电源呗,接错了肯定不对,datasheet上没有吗?

楼主:
没找到14574的手册,我换了颗AD648A,

仿真已经OK,谢谢各位牛牛。
总结一下:仿真模型没有对应的datasheet就不要用了,不知道如何接
昨天仿真一直没做好,变更了放大器模型,更改后的电路图如下所示:
注意:14745的模型有问题,这里主要是更改为放大器AD648A, 实际电路中使用的为RoHM的BA4558

仿真设置很简单,这里设置的为3个完整周期,时间正弦信号的脉冲周期(信号频率Freq = 50, T="20ms")有关,如下所示:

仿真结果仅仅为了验证手算,如下图,
这里我仅关注三个测试点的信号。

楼主:
现在再深入一个问题:270p的电容主要起什么作用?

请高手讲一讲其工作机理,谢谢。

网友A:
270p电容与10k电阻并联

信号频率较高时电容的容抗将小于电阻,使反馈变得更强些。

网友C:
电源电压应该是12V

你图里面的12V是直流偏执电压现在实际加在正向输入端的是6V 运放单电源供电  电源就应该是(6-0)+6=12V

楼主:
to dincoaur, 电源的计算是

(6-0)+6  两个6分别是什么意思?
给讲讲吧,对于单电源的运放,如何计算电电压?

网友D:
C1R5,低通滤波

f=1/2PiC1R5.

楼主:
to maychang, 谢谢,理解电容的功用了,

利用容抗进行换算,Zc = 1/WC,对于每个不同的频率,都有不同的放大倍数,

由于我仿真时设置的频率W很小,所以几乎看不出Zc的影响。

Zc = 1/(50*270p) = 100K, 对放大倍数的影响不大。

楼主:
高频时,C1变得更强,是不是意味着反馈系数要重算?

即放大倍数会变

此问题已验证,测试频率100K,同时验证了放大器的相移,比较明显

网友C:
单电源供电电压

   通常是 知道供电的电源电压 找偏执电压,使运放线性放大的范围最大(不会上下削波)。这个应该是很简单了 就是选择偏执电压为供电电压的一半时 运放线性放大范围最大。 这个里面是知道了偏置 翻过来了而已。
    另外关于那个电容 我感觉是为了增加运放的稳定性的,不是滤波。这个好像和带容性负载的能力什么的有关系。记不太清了,最好自己查下书,随便哪本模拟的教材上面应该都有。

楼主:
to lanmp, 有源滤波器的稍后我去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