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放大

楼主(2009-07-19):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信号放大

第一级推荐使用精密差分放大器,后级可用AD603、AD848等放大器实现2-3级放大~  注意防止自激啊~

网友B:
仪表放大器,instrument amplifire

自己搜索吧

网友C:
2楼极其奢侈啊。
前级用仪表放大器,比如AD620,放大不要太大,10倍以内,然后有必要的话来个滤波,之后再放大,用OP07就可以了

网友D:
用LM358这样廉价的运放当然不行

建议楼主用斩波自稳零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