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基本的振铃过冲原理

楼主(2009-07-20):
模拟达人们,请教下,如何 直观的 从 时域 角度来理解 双极点反馈系统(比如运放做反相放大器时)由于频域上的PM GM 不足从而导致的 振铃过冲波形现象 ~
请别用拉氏变换的数学公式来解释(因为不直观)
能从时域的电容充放电来解释最好了 谢谢

网友A:
to 1

LZ提的是一个好问题。
从时域上去解释振铃现象,我感觉很难(没看见有专门的书籍介绍过),因为振铃现象是有条件的。
期待高手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to 2

对啊,一般都从频域上解释,可惜实际电路都是环路套环路,根本不好看所谓的GM PM, 期望达人解释解释

网友B:
期待高人

水,怎么样?

网友A:
to 3

从频域来看FM和PM,开环环路增益还是比较好看的。至于零极点,如果电容比较分散,也要好看点,如果有多个电容一端串在一起,我现在只会解方程,没有其他办法求的零极点。

楼主:
re 6

光开环那好办,但如果是环路套环路,连IN OUT你都不知道在哪 那怎么看

网友A:
to 7

环路套环路,那就一个一个环路分析呗。控制理论上还是讲的很清楚的。
如果光看是否有振铃的话,分析相位预度就大概能够知道,如果要确定阻尼系数,当然要求闭环函数,麻烦很多。

楼主:
re 8

有那么简单???

,,,,,,,实际电路的环路可不容易直接套比出控制理论的模型,这位大侠,能说说你的经验么?

网友A:
to 9

不知你说的是集成电路?还是系统级的电路?
集成电路的嵌套补偿的确很麻烦。但系统级的相对就要简单很多。(不包括射频)
你可以看一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Paul Gray写的书
你要是觉得解方程麻烦,何不用MATLAB呢?

楼主:
re 10

就是在说模拟集成电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Paul Gray写的书没这方面的详细解释,只是很基础的频域解释而已,现在的问题是:
(1)如何 直观的 从 时域 角度来理解 双极点反馈系统(比如运放做反相放大器时)由于频域上的PM GM 不足从而导致的 振铃过冲波形现象 ~
请别用拉氏变换的数学公式来解释(因为不直观)
能从时域的电容充放电来解释最好

(2)实际电路的环路套环路,又没有固定IN OUT, 你怎么简单的就对应的上所谓的控制理论的模型,既是实际电路如何分析PM GM?因为它的环路太难打断了

网友A:
to 11

既然是集成电路,应该去eetop啊,怎么跑到这里发这个贴呢?这里几乎都是做系统级的吧。
集成电路中除了PLL系统级外,大概就是运放才有嵌套补偿结构。
既然是求PM,GM,根本就不用知道IN,out,断开反馈环求环路影响就行了。
你可以看看IEEE上的3阶运放补偿结构或者PLL的
都是求解微分方程得出来的,根本没有捷径可走。
唯一的区别是:有经验的懂得等效,把很多小的参数忽略掉,达到手算和软件计算的统一。

楼主:
..

,,,EETOP的高手都忙赚钱;

这里的00 awey hotpower等等等高手也在忙赚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