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此电路功能(运放产生波形)

楼主(2009-07-20):
我觉得此电路是用来产生一种波形的,不知道具体什么样的波形
可能是正弦波吧,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清晰电路图

楼主:
awey 等你等大虾出手相救

要不然我就得回去打开ORCAD9.2 仿真实验了。

网友A:
等你的仿真结果.

楼主:
仿真波形出来了,是个直流。

楼主:
想不通

我一时就想不通了,这个电路是用在我们产品里面的,估计老工程师也是想用它来产生波形,为什么用PSPice仿真出来却是个直流波形呢,电压与运放前端的电阻分压相等。

网友B:
给个提示

运放之下的电路(从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叫双T电桥,有选频功能。

网友C:
分析

1,看负反馈
 设运放能正常工作,反相端输入阻抗很高,则负反馈的上一支路为低通,下支路为高通,即在某带宽内负反馈阻断

2,看正反馈
 设运放能正常工作,同相端输入阻抗很高,则正反馈为高通,即低于某频率,正反馈阻断

3,结合正反馈,只有高于某频率,正负反馈均不阻断。

4,只有可找到某个频率,使从输出端到同相端的正反馈幅值和相移,与从输出端到反相端的负反馈幅值和相移分别相等,即可稳定振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to 9

9楼回答的很好。
能否说一下:在一个系统里有正负反馈的时候,你是怎么分析系统稳定性的呢?是直接求微分方程,得闭环函数,得Q值?还是根据开环来判断系统是否稳定的呢?

网友C:
我们不要读死书,掌握本质,就可迎忍而解.

对同一频率

1,如果输出到输入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产生不能相同的相移

2,或者,如果输出到输入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产生相同的相移,但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

均不能稳定振荡

分别对正负反馈回路,计算即可,用不着对整个系统进行复杂的计算

彭建学

网友D:
to 11

11楼说的好。但是
2,或者,如果输出到输入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产生相同的相移,但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
均不能稳定振荡
当中: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让我有点不解。从起振来看,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最后才能达到增益为1啊?

网友E:
双T陷波器做负反馈的振荡器

只有在陷波器的陷波频率点处,负反馈量最小,此时电路增益最大,电路震荡。

网友C:
对同一频率

1,如果输出到输入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产生不能相同的相移

2,或者,如果输出到输入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产生相同的相移,但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

均不能稳定振荡

如果存在某个频点F1,满足上述条件,
则必存在另一频点无限接近F1,自动满足系统增益等于1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跟俺们家兄弟学习模电

跟俺们家兄弟学习模电!
pengjianyu宇 中山

网友C:
共同学习

与peng jianyu兄弟共同进步!

peng jianxue  Shanghai

网友G:
学习了

请问pengjianxue:
如何计算负反馈支路的反馈系数呢?
正反馈的可以计算,就是反馈部分的阻抗除以(两偏压电阻的并联+反馈部分的阻抗),但是负反馈部分没有元件从负相输入端到地,此时如何计算其反馈系数?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像这个电路,如何能快速地求出其正反馈和负反馈部分的相移,是直接利用1/(jwc)代入求吗?

网友H(2010-02-05):
电容初始值  设置成0,然后仿真

网友I:
LZ电路,仿真输出波形,不是正弦波。

网友J:
运放摆幅所限制而已,增益过大。

网友K:
11楼说的好。但是2,或者,如果输出到输入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产生相同的相移,但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均不能稳定振荡当中:负反馈增益大于正反馈?让我有点不解。从起振来看,负反馈大于正反馈,最后才能达到增益为1啊?  ...
引用 网友D:

反了吧,要震荡正反馈要大于负反馈.
负反馈大的话,最后都稳定在直流了

网友J:
如果要成为标准正弦波需要有两种方法:1。增益控制得当 2。选频网络Q值高

网友L(2010-08-05):
若是振荡器,没有起振后起稳幅作用的非线性元件(如热敏电阻)或电路,则输出的通常是方波(实际上是振幅很大的正弦波,要产生三角波则也得先产生方波)。因为谐振点的传递函数要大于1,等于或小于1无法起振,因此振幅会一直增大,直到运放进入非线性状态。而一旦元件值固定,传递函数就固定了。所以要用非线性元件,它有一种自适应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