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添加这个电阻的作用怎么理解?

楼主(2009-07-20):
(无正文)

网友A:
RC滤波器的作用!

C4上面电源入口的电阻
保证电源清洁!
哪个电阻?这个是什么芯片?

晕,原来说4.7的电阻,不懂

网友B:
RC滤波器的作用!

感觉不像!

网友C:
分隔两个地

我想这个电阻的作用是这样的:信号源的地与该芯片的地需要连接在一起,为了减小两个地之间的互相干扰,所以在两个地之间接一个小电阻,也有接磁珠的。顺便问一下,这是个什么芯片,什么作用的?

网友D:
抑制共模干扰?

随便猜的。。。

楼主:
re:这是maxim 的ad8310

网友A:
错了吧?怎么找不到???

网友C:
是ADC芯片吧

是用来隔离芯片的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减少两个地之间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