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下面的图怎么分析啊?

楼主(2009-07-21):
optocoupler 6N136的datasheet中有一个图,隔离之后到Q2部分如何分析?如图

网友A:
to 1

一个电流并联负反馈,把输入电流放大100倍后,送给Q2集电极。

楼主:
to 2

怎么看出来是100倍的?另外,6N136的pin 6的波形和pin7的波形应该如何分心呢?

网友A:
to 3

看错了电阻,不是100倍,应该是(15K+100)/100。
既然是电流并联负反馈了,应检测7脚电流,6脚,只要不让光敏管工作在饱和区就行了。

楼主:
to 4

我在面包板上搭了一个上面的图,但是在6 pin和Q2的发射极没有输出,7 pin是有信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to 5

如果搭电路没有短路和断路的话
应该是输入电流太大的缘故,导致输出饱和了。测试7脚电流。
可以降低VFF的幅值信号或加大RT试试。还有测试Q2发射极电压,看是否输入电流太大了

楼主:
to 6

如果饱和就没有电压了吗?我测试的7 pin交流信号你看看,7pin的直流信号为2v左右,Q2的发射极无交流信号,直流为1.3v左右。

网友B:
没什么难的啊

Vff高时,6N136内右边的二极管有电流流过,其内部那个三极管就导通,Q2截止,Q3导通,输出高电平,
Q2平时处于导通状态(Q3处于截止状态),但导通电流很小,其在100R电阻上的压降不到0.7V,不足以使6N136内部的三极管导通.

楼主:
to 8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大家有用光耦6n136做模拟信号传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