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用光耦6n136做模拟信号传输的吗?

楼主(2009-07-21):
我在使用6n136实现模拟信号隔离的时候,电路如图:7pin 有输出信号,但是6
pin和Q2的发射极没有输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to 2

实现模拟信号的传输,主要是要带宽大些

楼主:
tp 4

6n136没有比较器吧?要求要用光耦,实现模拟信号的高频精确传输。

楼主:
to 7

1M左右即可

网友B:
6n136为了实现高速传输数字信号,内部做了一些处理

楼主:
to 9

如果要实现高频模拟信号的传输,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