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阀值为0.165V是否合适?

楼主(2009-07-22):
大家好,最近看到公司有人用LM311做得比较器电路。采用15V单电源供电,比较器的阀值电压通过180K与2K的电阻分压得到,为0.165V。
这么低的阀值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的负端),放大器是否能正常工作,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谢谢!

LM311的输入失调电压最大值是10mV,那0.165V这基准电压是可以使用的。
有一点还是不太明白,放大器中,正负端的输入电压必须在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为什么比较器不受这个规则约束?

网友A:
不对

LM311最小共模电压为高于负电源0.3V到0.5V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哈哈,愿闻其详!

网友B:
LM393的共模电压可以到0V,LM311的自己查资料

网友A:
答6楼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at VCC± = ±15 V (unless otherwise noted)

VICR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

13 to 13.8V

–14.5 to –14.7V

请6楼看DATASHEET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两位都对

LM393的共模电压是0V到VCC-1.5V,gx_huang 说得没错。
pengjianxue 给出的LM311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也是正确的。

我想了解的是,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必须在共模输入电压的范围内,还是只要大于失调电压两倍就好,问什么?

放大器多工作在负反馈状态下,正负输入端根据“虚短”的原则,它们的电压相等的。Vic=(Vi+ + Vi-)/2,由于Vi+基本等于Vi-,所以可以得出单端的输入电压必须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

比较器,工作在开环状态下,正负输入端的电压差很大。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要求单端的输入电压必须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内?

模拟电路学的不好,请各位不要见笑!

网友A:
1,必须在正常工作允许的共模电压范围内
2,为了高精度比较,门坎比失调大越多越好.
   失调电压/门坎<允许误差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我用multim 10软件进行了仿真,比较器能够正常工作。
实际电路,也进行了测量,只是在正相输入电压为0.165V左右的时候,比较器输出输出为7V左右(用万用表直流档测的)。其它电压值的时候,比较器工作正常。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好像是VCC-1.8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