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电源线路里面加入数字信号呢?

楼主(2009-07-22):
有一个探测仪的项目,需要深入很深的地方,探测仪器由外面供电,同时采集的数据信号要传到上面来。因此希望在供电的线路中叠加入数字信号,传到上面供读取。加载一个异步的串行信号,有一定的波特率,比如9600.
不知道如何实现,叠加和提取的电路分别是什么。还应该注意什么,比如电压高低怎样才合适。

网友A:
载波通信就可以

自己将一个弱信号调制在供电上,在终端处解调就可
想想电话是如何两条线供电通信都做到的?

网友B:
如果做油井探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C:
载波,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