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能隔离交流信号的电源

楼主(2009-07-28):
由于要在电源线上传输信号,所以要求电源的输出端对交流信号呈现高阻抗,同时要对直流呈现低阻,信号的频率约1KHz,有没有什么好的实现方法?谢谢!

楼主:
电感也想过

问题是,需要的感值比较大,约0.5H, 同时直流电阻要小于10欧姆,还要在电流约1A的时候不会饱和,算下来电感的体积太大了(几十CM*几十CM),接受不了啊,有没有什么有源的方法可以实现呢

网友A:
恒流源供电

网友A:
带宽搞窄点,几十Hz 不影响1KHz传输

网友B:
参考一下电话交换机的馈电电路,不是电感的那种

楼主:
恒流源

晕,写了半天,全没了

感谢各位关注,之前要求没说清除,现在上图说明
如图,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从机数量从几个到200个,不定。两根线上传输直流的同时,还要传输DTMF信号。所以需要电源对DTMF信号呈现高阻。

powerant说的 恒流源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应该没问题,但是现在从机数量不定,恒流源电流不好控制,如果能够自动适应就好了。

fzyuan 说的电话交换机馈电能否详细指点下,这方面资料不太好找啊

非常感谢

楼主:
人工置顶

没人,自己顶

网友C:
DTMF信号可不是单纯的1kHz

既然不是单纯的1kHz,那就只能用低通滤波。

网友D:
那就用自适应的恒流源

不一定要恒流,只要交流阻抗够大就可以。
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实际就是输出电压),自动调节电流的大小。
这个电路不难做。

网友:
把DTMF信号调制到400KHz载波上传输

网友A:
好办得很

搞一片集成OCL音频功放,单电源供电,当大电流运放用,定压输出。

干线上传输的是叠加了DTMF分量的脉动直流电,分机上直接用电容取得DTMF信号,再用线性稳压取得供电电压即可。

如果分机电流不大,直接RC滤波供电。

网友B:
楼主的这种需要采用DTMF不是一个好方案。

更合适的可能是MBUS或者增强型MBUS,国内有人做的,并称其为CMBUS,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E:
hart FF 等现场总线就是这么干的

hart是串电阻 FF是串电感  但他们都没有这么这么多从站 没这么大的电流

为什么不用其他调制方式? 提高载波频率,对电感要求就低了 比如fsk 曼彻斯特等

另外你这个系统将来会有问题的 太多的从站很不安全 有单一电源供电 接在一起 上百个节点 万一一个出问题了整个网络可能就瘫痪了 可以参考下ff的网络结构。

另外 你这套系统我原来看见国内有人做过 好像主要想用在智能建筑中,还有提供通信芯片。

楼主:
感谢关注

一上来看到这么多回复,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

hartcomm和...。兄说的把信号往高频调制,这个也想过,现在从机成本要求很低,要争取做到8块钱之内。如果把信号调制上去的话,复杂度增加,特别是解调,这样的话成本就下不来了。

蚂蚁大侠说的用OCL功放供电有点不理解,干线上传输的是直流信号和DTMF电流信号,从机上用电容取信号,可是如果总线阻抗低的话,干线线上没有DTMF电压,用电容取不出来啊

awey兄,你说的这个自适应恒流源,有没有具体点的资料啊,我想不出来怎么实现,呵呵

fzyuan :MBUS不了解,正在看,不知道从机传输部分成本能不能压到8元之内?

网友A:
一块多一片的TDA2030 输出阻抗不超过0.16欧

网友E:
要求不高可以用软件调制解调 用个便宜的单片机

估计数十khz单片机还是能解决的

网友B:
你没有提出指标,很难估计。

指标:
每个主机所带的节点数,每个节点的供电电流(平均和峰值),通讯速率,通讯用时比例,供电电压,距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