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我就是吃不透三极管构成的分离电路?

楼主(2009-07-28):
   前辈们我一直吃不透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构成的分离电路。每次看到那样的电路我都头大了,就不会分析了。还请前辈们能指点一下,顺便能不能给我提供点资料我想好好学习一下。丫头不胜感激。

网友A:
找老tyw叔

他有小鬼子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的.是本入门的好书.

网友B:
那么说,集成电路你吃透了?

似乎不大可能。
分立电路是基础。不清楚分立电路,集成电路不可能清楚,充其量会使用而已。
要书,tyw兄发过,在技术交流版面。

楼主:
....

 maychang前辈一上来就挖苦俺,我有说我集成电路吃透了吗。总的先学会走吧,不能走都不会我就会跑了。开玩笑的。谢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C:
呵呵,你现在处于第一阶段,还没有读图能力,需要培养,

《快快乐乐跟我学模拟电路》
        2009/07/21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

模电开发需要具备的能力:

    1、读图能力
        定性分析。能够正确分析出一张模拟电路原理图所要实现的功能。

        经常看到论坛上一堆人把同一个电路图分析出10多种不同功能,而且居然没一个分析对的。本来想让大家一起分析出个正确答案,但是结论不收敛,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多数都分析错了,越分析越乱,所以给大家造成了模电难学的错觉。其实,这就是缺乏读图能力训练造成的。如果连图都看不懂,定性分析功能也不会,那么就别指望后面的定量分析,设计调试了。读图能力是学好模电的基础。拥有这个能力后,你才能考虑自学模电。后面我们将用实例说明如何把复杂的总原理图分解成若干基本部分,如何分析估算,如何举一反三。

    2、估算能力
        定量分析。能够正确估算出一张模拟电路原理图中各元件参数值。

        注意:这里特别强调“估算”,因为模拟电路分散性,只能近似估算。模电定量分析属于工程问题,你不能指望得到精确解,只能得到大概数据,然后做实验验证。前面也说过,模电的实验不能少。

        经常看到论坛上有人问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等)的取值,然后众人给出一堆答案,都不带重样的。这又给大家造成了模电难学的错觉。其实,主要是缺乏定量估算能力造成的。估算能力需要不断训练,不断积累,了解各种电路形式,各种数学模型,计算流程,计算公式,经验公式。估算能力的提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一点一滴,循序渐进地积累,不过,如果多看一些前人总结好的范例,并能举一反三,那么,提高快一点还是有可能的。

    3、选择能力
        独立设计能力。能够根据功能指标要求,选择电路形式,选择合适器件,选择合适元器件参数。

        到这一步,已经具备独立设计能力了。这三步有先后顺序,先会读图,给出一张图能够分析出功能,然后,能够估算给定图纸各元器件参数值,最后,能选择合适电路实现指定功能。

        经常看到论坛上有人问实现某功能该选择那种型号的三极管、运放,该选哪个厂商生产的,用什么电路形式比较好,具体参数怎么确定云云。很明显,缺乏选择能力,不能独立设计电路。

        你想选择合适元器件,就必须事先积累大量元器件信息,否则,连个选择范围都没有,还谈什么选择啊,对吧。比如:你想选个合适的运放,那么你就必须事先搜集十几种运放的数据手册,然后才能开始选择。选择电路形式同样需要事先积累,建议把各种电路形式列出对比表备查。至于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参数,那就得经常用啦,熟能生巧,用多了自然能轻松选择。总之,选择能力需要长期积累,长期实践。当然,从工程角度来说,找第三方咨询,利用第三方平台弥补自己积累的不足,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毕竟,具备独立设计能力是个漫长的修炼过程,可工作也要按时完成,正确的观念和方法才能解决这个二难困境,后面会谈谈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4、调试能力
        动手能力,具体实现。根据设计出来的图纸,实际制作出符合要求的硬件电路。

        仅有图纸,只能说刚完成一半工作量,模电设计从出图到硬件实现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经常看到论坛上有人问,参照某图纸设计的硬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自激、啸叫、干扰辐射、不稳定、噪声淹没有效信号、各项指标达不到等等。很多人感到模电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即使你有一个好的图纸,也并不能组装出达到预期效果的设备,常常要在调试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模拟电路技术不仅是种实验技术,还是种工艺技术,容易防盗版,即使盗版者拥有电路图,拆解了设备,如果没有一定的模电功底,高超的工艺技术,照样仿造不出来。利用这一特性,在数字电路中加入适当的模拟电路,控制关键部件,进而掌控供应链,获得最大利润。

        还是前面说过的,模电的实验不能少,第三次强调了。就象写程序需要调试一样,模电调试更是家常便饭,而且困难得多,大部分是体力活。首先要了解各种测试方法,其次要熟练掌握常用仪器的使用,这些需要长期积累实践,多做实验。另外,模拟电路的电磁兼容EMC设计非常重要,模拟电路的EMC设计可比数字电路的难度大多了,不过本文档将不涉及这方面的重要内容,而是将其放在《快快乐乐跟我学EMC设计》中统一讨论。

网友D:
又一个不好好念书的

大学《线性电路》讲的很详细了

楼主:
蚂蚁你老这样嘿嘿。。牢骚太审防肠断

   那本“破”书不适合我。我反正是看不了。。。

网友E:
孔夫子旧书网上买旧书。80年代的。

网友D:
呵呵,恨铁不成钢...

96年,俺花了半年时间,不但啃了好几遍,还把上面的电路全都搭过。

网友B:
楼主:像9楼这样才是读书。

网友F:
蚂蚁太赞了!

想想上学期我也是把书里的电路公式全部推了一遍
这学期开始浮躁了...虽然成绩是一样的,但是沉下来仔细计算的少了,提高的都是在设计意识方面

网友G:
看不进去只是因为没兴趣

有兴趣时是种乐趣,自然而然的就会乐在其中;
没兴趣时那就是种折磨,越看越看不下去....

如果是后一种...建议该行(比如找个好老公)...

楼主:
。。。

    呵呵,,有时候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我感觉那个书讲的就那样吧。我也看了好多遍,但是它写的不是很详细似乎。我是啃书长大的。对什么都有兴趣。人和人不同滴呀。XWJ前辈老公不管什么情况下不是都要找个好的嘛。所以那个根本是不用说的。但作为个女性也要自己的独立空间吧呵呵。。。。。

网友H:
单纯看书,容易忘,得结合实际那才印象深

网友I:
建议楼主学软件
女孩子学软件相对好点。模拟是粗活。呵呵...

XWJ前辈老公不管什么情况下不是都要找个好的嘛
这句话差点把我搞晕了~~~

网友B:
这样读:
XWJ前辈,老公不管什么情况下不是都要找个好的嘛。

网友J:
偏偏我没看见那个逗号,所以连起来读了。

网友K:
推荐一本书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 主要是介绍根据三极管数据手册进行分立设计,可以说是学院派模电教科书的具体实践版,比如根据根据数据手册描绘曲线,等效模型,Pspiece 仿真,可能实际上用得不多,但是他的价值是“体验”, 还有一本书 AD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 》
  都不便宜,但是值!
  http://www.china-pub.com/1101643&ref=ps
第1章 引言
 1.1 模拟设计仍然必不可少
 1.2 模拟集成电路技术早期发展历史
 1.3 数字实现与模拟实现比较
 1.4 模拟电路设计者有挑战也有乐趣
 1.5 命名规则说明
 1.6 内容说明
 1.7 参考文献
 1.8 美国专利
第2章 信号处理基础知识回顾
 2.1 拉普拉斯变换、传递函数和零极点图
 2.2 一阶系统响应
  2.2.1 一阶系统的低频和高频响应估计
  2.2.2 一阶系统的短时阶跃响应
  2.2.3 一阶系统附加额外高频极点
 2.3 二阶系统
  2.3.1 弹簧振子系统
  2.3.2 一个二阶电路系统
  2.3.3 品质因数Q
  2.3.4 二阶系统的瞬态响应
  2.3.5 二阶电路系统附加额外的高频极点
  2.3.6 实轴极点分布间隔较大的二阶系统
  2.3.7 从传递函数的分母求解极点的大致位置
 2.4 谐振电路
 2.5 使用能量法分析无阻尼谐振电路
 2.6 传递函数、零极点图以及伯德图
 2.7 级联系统的上升时间
 2.8 本章习题
 2.9 参考文献
第3章 二极管物理学、理想(及非理想)二极管
 3.1 绝缘体、良导体和半导体内的电流
 3.2 电子和空穴
 3.3 漂移、扩散、复合和产生
  3.3.1 漂移
  3.3.2 扩散
  3.3.3 产生和复合
  3.3.4 半导体内的总电流
 3.4 半导体的掺杂效应
  3.4.1 施主(donor)掺杂材料
  3.4.2 受主(acceptor)掺杂材料
 3.5 热平衡状态的PN结
 3.6 施加正向偏置电压的PN结
 3.7 反向偏置二极管
 3.8 理想二极管方程
 3.9 二极管内的电荷存储
 3.10 正向偏置二极管内的电荷存储
 3.11 双极性二极管的反向恢复
 3.12 反向击穿
 3.13 二极管数据手册
 3.14 肖特基二极管
 3.15 本章习题
 3.16 参考文献
第4章 双极性晶体管模型
第5章 基本双极性晶体管放大器及其偏置设置
第6章 开路时间常数方法与带宽估计技术
第7章 晶体管放大器高级技术
第8章 高增益双极性放大器和BJT电流镜
第9章 MOSFET器件与基本MOS放大器简介
第10章 双极性晶体管开关与电荷控制模型
第11章 反馈系统
第12章 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电路结构与实例分析
第13章 电流反馈运算放大器
第14章 模拟低通滤波器
第15章 无源元件综述与PCB设计案例研究
第16章 实用设计技术与其他

网友L:
很多人都弄不懂三极管,我也一样。其实何止三极管,电容电感也有点模糊。

蚁力神大侠和bbyeah已经给你划了道儿了,你就得那么走。

网友M:
没做过模拟IC的,就是看个运放070内部电路,都相当困难,计算能力那就不用说了。
学校也没学过。

网友N(2009-09-16):
什么是分离电路?

网友O:
可不可以尝试从能量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许能够得到更直观的感受?

网友P:
不是分离电路,是分立电路。

现在的书,讲的很差的,你越想明白的地方,它越不说; 你很容易理解的地方,它说起来没完。

写书, 写书人a参考写书人b写的书,然后,写书人b又搞个第二版,参考自己的第一版和写书人a的,

这样,就有了恶果,一本书没说明白的问题,其他书也是那么说的,甚至连标点都一样。

低频电路的最大亮点就是负反馈了,可是你看看 现在的书,都是讲深度负反馈下的计算,有哪个讲过一般的
(只是说说得不算,要有典型例题,别拿运放做例子,要晶体管的)。

现在写书的人就知道赚钱。

还是老T叔给的清华大学早期课本《晶体管电路好》,看看人家那反馈讲的,现在写书的人都去死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