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直流偏置问题

楼主(2009-07-28):
今天在仿真个振荡电路是发现个怪问题.
我按三极管的参数值把它的直流偏置设得让它工作在放大状态,然后加电感点容构成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发现它一会儿振一会儿不振,可以确定的是,当它不振时三极管是处于饱和状态的,当它振时三极管是处于放大状态的.

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它一会儿处于放大状态一会儿又处于饱和状态呢?应该说它的直流偏置定了那它的状态也就定了啊?

网友A:
L1和R4位置反了吧?

直流工作点只是在静态时才是确定的,震荡时差异会很大。

网友B:
请问版主awey:

这种电路该如何分析?如果按1/(jwc)、jwL,好像也是非常麻烦的。
书上只给出了“射同集(基)反”的判断能否振荡的条件(此电路中好像集-基之间不是一个电感,而是电容串电感,能满足这一条件?),没有说形成稳定振荡的条件。
版主能否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电路基本的架构是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从电路上的参数可以看出,C3、C4对震荡频率来说,阻抗很低,起隔直通交的作用,在分析交流通路时,可看成是短路的,这样“射同集反”的结构就出来了。

网友B:
想再问版主三个小问题:

1、图中的C3、C4、L1的作用是什么呢?
2、这个电路如何起振?有没有判断的方法呢?
3、如果我要设计一个1KHz的振荡器,在选定了C1、C2、L1后,其他外围元件该如何确定呢?
这些问题可能有些比较低级,不过还是谢谢回答

楼主:
我来答一下吧

LS
1,C3的作用是让三极管的基极交流到地,减少基极对地的交流阻抗,C4的作用是让电感在交流上与三极管基极相连而在直流上是断开的,否则的话三极管就一直处于饱和状态了,就不振了.L1是个大电感作用就是阻止交流到地.
2,靠上电时的那点冲击起振吧.
3,振荡频率主要由L2和C4决定.f=1/(2pi*根号下L2C4).

其实我觉得把这种电路看成渥尔漫电路就好理解,信号从射极注入从极电极输出.或者是共基放大电路.

TO awey

我试过把L1和R4的位置倒一下也可以,都对交流起一定的阻抗作用就行,只要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就能振.

网友A:
放在发射极和集电极作用不同的

在发射极,L1和C3形成一个回路,情况就复杂得多。
楼主说的间歇震荡,应该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