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如果不拆开 怎么能测出来匝数比

楼主(2009-07-29):
一个小变压器,不想破坏,但又想测量匝数比该怎么办。
怎么才能测的准确些!

网友A:
量出磁心的尺寸,和电感量,然后反推,还要知道是何电路

网友B:
加压测试

谨慎起见先加低一点的电压(比如交流5v)再量另一侧的电压,除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2楼

如果LZ能象你说的这么干了,那他也就不会有这一问了,呵呵

网友D:
同意3楼说法

网友E:
注意考虑互感与漏感

网友F:
推荐3楼tyw的方法

如果不是工频变压器,可以考虑用个低频信号发生器,次级用个毫伏表量电压。

网友A:
我看成怎么测匝数了

网友G:
有变压器变比测试仪

有变压器变比测试仪,电力行业用的多得是

网友H:
有专用工具

网友I:
搭个电桥, 然后测线圈的电阻之比

网友J:
初级加交流电压,测次级电压,得出变比n1,
次级加交流电压,测初级电压,得出变比n2,
n = sqrt(n1/n2)

瞎蒙的,不要相信哥,哥只是个神话~~~

网友K:
如果都是同样线径的话,为何不用初次级的直流电阻比来算?

网友L:
只能大约值

网友M(2009-08-31):
给初级加一个电压,然后测出次级的输出电压,再相除就可以了
变压器输入输出电压之比和相对应的线圈匝数之比成正比...

网友F:
绝对不能用直流电阻来计算。
即使是用同线径的线绕的,内层绕组和外层绕组匝长并不相等。更何况电压不同的两个绕组线径必定不同。

网友N(2015-09-14):
测量初级电感L1,次级电感L2,然后L1/L2 的开方根,即为匝数比  说用电阻的完全是扯淡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测量初级电感L1,次级电感L2,然后L1/L2 的开方根,即为匝数比  说用电阻的完全是扯淡 ...

测电感的方法远不如加电测电压的方法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测电感的方法远不如加电测电压的方法准确。

还要看激励幅度了,加的电压比较低,铁损很小,就比较接近实际值。若是按额定电压加上去,铁损能吃掉5%的原边“匝数”

网友E:
目前电桥已经数字化,自动扣除绕组电阻,加上激励电压通常都很低, 我个人觉得在这里反倒是个优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测电感的方法远不如加电测电压的方法准确。

感谢老师指正。